急!!!请教Router中布线问题???

楼主(2009-10-23):
小弟刚学使用Router,碰到一个小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,请大家帮忙提示。
布线时,要将A点与B点焊盘连接,当从A点走线快接近B点焊盘时,鼠标会自动连接进入B点焊盘,并且经常是不规则的接入方式。请问怎么才能取消自动连接呢?或者能设置电气栅格小一点,以至于不那么容易自动自动连接。

我希望是能像Layout一样,鼠标能直接点进焊盘而不连接。

网友:
改变设计栅格 命令为:GR 10 (10表示一个栅格为10个单位)
设置合适的设计栅格就行了

楼主:
楼上所说的我早就知道,G代表栅格,如布线栅格,元件栅格等等,但是不能解决我的问题。
我说的就像是Protel里面的电气栅格一样的设置,Protel里面我知道怎么设置,但是PADS就不知道了。

当走线进入元件焊盘的电气栅格时,软件默认自动将其连接的,我是想设置元件的电气栅格。

网友:
    先把走线格点设小点,在走线快要接近B点时,点一下左键,先形成一段trace,然后继续走线

楼主:
    先把走线格点设小点,在走线快要接近B点时,点一下左键,先形成一段trace,然后继续走线
引用 网友A:

    不行啊 ,楼上说的根本就没用,还请高手指教。TKS

网友:
    楼主最后一张图片走线不直的问题可以试试这个菜单,其它问题最好把它打包传上来,让别人亲自试试

网友(2014-02-06):
    可以试试把选项中的:允许以斜交角度捕获至导线的勾选去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