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shape add问题

楼主(2009-10-23):
我铺了一块铜,在PIN和VIA得地方应该留出一个安全距离出来,为什么我选中布线状态就有这个间距,不选中的情况下就是全连接,
如图,

楼主:
我看了别人的图·不管那一层·是否选中布线状态都能让出安全距离!新手!

楼主:
附上PAD的padstack

网友:
显示的问题吧,把opengl关了吧,不习惯。

楼主:
请问在那里?

楼主:
版主呢?给个答案!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。

楼主:
那问一个东西·版主静态普通的设置在那里设定!书上说选中静态铺铜——单击鼠标右键——选择“Paraments“请问下如何选中静态铺铜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