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16.2 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23):
打开约束管理器,里面没有电气规则设置这个选项,哪位好心人知道,帮忙指点指点!

网友:
你用的PCB Editor是不是PCB Design L或OrCAD PCB Designer?
如果是的话,选择File>Change Editor,然后选择PCB Design XL或GXL。这两个版本的PCB Editor中有电气约束。

楼主:
谢谢,我已经重装软件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