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在PCB中怎么替换封装?

楼主(2009-10-24):
allegro 在PCB中怎么替换封装?封装错了

网友:
这个 还真不知道!@3

网友A:
PLACE  ----->Update symbols 出现对话框 选择你要替换的封装(如DB25),下面的选项全打钩,然后点Refresh,就OK了!

网友(2011-08-25):
高手!!~
用了~

网友B(2016-08-08):
引用 网友A:
    PLACE  ----->Update symbols 出现对话框选择你要替换的封装(如DB25),下面的选项全打钩,然后点Refresh ...

你这种方法是针对名字相同,封装不同而已,加入现在把一个0805的陶瓷电容换成一个电解电容该怎么办,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

网友(2020-04-13)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种方法是针对名字相同,封装不同而已,加入现在把一个0805的陶瓷电容换成一个电解电容该怎么办,没有 ...

你好,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么?

网友(2022-04-12)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种方法是针对名字相同,封装不同而已,加入现在把一个0805的陶瓷电容换成一个电解电容该怎么办,没有 ...

    也在找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法?

网友:
    据我所知,allegro不同封装名 不能直接替换,只能在原理图中更改后导入pcb,这也是他的严谨设计。但可以在pcb中replace焊盘,替换焊盘之后再设置unfixed pins,把焊盘移动到你想要的封装位置,这种方法就比较麻烦了。建议还是在原理图中更改再导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