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2 的接续问题

楼主(2009-10-24):
各位大侠
现在碰到一个问题
就是ddr2内存接续的问题
现在系统cpu是三星的32位的s3c2450(ARM9核心),支持ddr,mobile ddr和ddr2
    The S3C2450 Mobile DRAM Controller supports three kinds of memory inteRFace - (Mobile) SDRAM and mobile
DDR and DDR2. Mobile DRAM controller provides 2 chip select signals (2 memory banks), these are used for up
to 2 (mobile) SDRAM banks or 2 mobile DDR banks or 2 DDR2 banks. Mobile DRAM controller can’t support 3
kinds of memory interface simultaneous, for example one bank for (mobile) SDRAM and one bank for mobile
DDR.
DDR2 Features
− Support DDR2 having 4-bank architecture, don’t support 8-bank architecture.
− Support 16-bit external data bus interface
− Support AL(Additive Latency) 0, don’t support posted CAS, it needs EMRS setting.
− Don’t support ODT and nDQS function, it needs EMRS setting.
− All other features are same to the features of SDR/mDDR

但是我看他们接续的时候
接续了两个ddr2 (32M*16),而内存上只有十六位数据线
于是他们就将两个内存芯片的数据线分为高十六位和低十六位

我的问题就是
1,要是接两个内存芯片的话必须这么接么?这么接有什么好处?
2,要是接两个芯片的话可不可以将两个芯片的数据线都接续到一起?
3,我现在是用了两个ddr2 (32M*16),但是我要是用一个ddr2 (64M*16)的话这两种方式谁更快一点,原因?
4,现在内存标称频率还有待于选择,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用ddr2 667的内存,也可以用ddr2 533的内存,要是都工作在533MHz的话
    ddr2 667的电磁干扰(EMI)会不会更大一点啊?

网友:
你的CPU可能支持的是32位的数据,所以可以将两片DDR数据同时接上(一片作为高位,一边做低位)
这样的好处是一次可以读32位的数据,如果你只用一片64*16那么就只能一次读16位的数据,后者除了容量比一片32*16的内存大点没有其他优势,而且和两片32*16的内存比的话读写速度明显弱于后者,你想你一次读32位的数据和一次读16位的数据,这差异。。
频率在667的话还要看你CPU支不支持667的速率,如果不支持,你用667的内存也白搭,从数据上都可以看出来明显667主频高于533,当然667操作的速度快,从EMI角度来讲的话,Maybe 667EMI大点吧,这个没有去验证过,不过布线遵循DDR布线规则的话,2者EMI上感觉没多大差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