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PADS问题,帮下忙,谢谢

楼主(2009-10-24):
我要把红色焊盘中间的连线删除,鼠标点选不中,要怎么才能选中它。每次我删除没走好的连线都会出现,是不是操作不当造成。

网友:
选中焊盘。按tab键转换

楼主:
转换后。显示出来了。我按Delete, 还是没删除啊。

网友:
要是router就按backspace,再不行就是保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