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添加无网络的金属化孔(用于安装)?

楼主(2009-10-24):
如题

网友:
做一个孔,用ECO加进去

网友:
1.做一个孔,用ECO加进去
2.在原理图上加个,但没有网络连接,封装就是你要那个孔的大小。导入即可。

网友:
对定一个 3# wymei1204

网友:
对于要过波峰焊的板子建议不要做金属化安装孔

网友:
会的同志截几个图上来看看学习一下

楼主:
明白了,谢谢!看来我对ECO的理解还是不够啊呵呵
以前我都是用板框挖空做的,不过没关系,我的是手工焊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