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6.9 文件转PCB4.0 99SE 格式

楼主(2009-10-25):
为何转了后铺铜不见了。再文件中再重新铺好。保存。再打开还是没有。

网友:
\高版本转低版本就有这问题,不过一般不需要转,只要不是拿去制版没铺铜也没关系

网友:
在AD6.9你是不是用SOLID铺的铜,这种铜在99中无法辨认,建议你更改成HATCHED格式的,这样99就可以认了

网友:
应该是你99SE里面的  铺铜层没打开
  。

楼主:
在AD6.9你是不是用SOLID铺的铜,这种铜在99中无法辨认,建议你更改成HATCHED格式的,这样99就可以认了
引用 网友A:

嗯,真的确实是这样。我改用hatched 铺铜后在PCB4.0格式可以显示出来。

这99SE可真折腾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