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怎么总是"遇到问题需要关闭"?

楼主(2009-10-26):
为什么?烦死了,怎么解决?

网友:
你是用15.5的吧?这个版本比较多bug(就是软件会死掉)没办法避免。要么换成15.7的,要么根据经验看看怎么会引起软件死掉就避免那样做。

网友:
用16.0的时候总是出现这个问题,bug太多了。换成16.2就好多了。

网友:
呵呵,你见过哪个软件“遇到问题”不关闭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