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怎么做中间孔不镀锡周围有八个小孔的接地安装孔呢?

楼主(2009-10-26):
allegro中怎么做中间孔不镀锡周围有八个小孔的接地安装孔呢?贴个镀锡孔的图,电脑主板上的孔的里面的是不镀锡的。

网友:
allegro中我也不晓得!@  以前用Portel的时候晓得,

网友:
用FPM可以做的。我用8.0的。在安装、定位孔里。

楼主:
fpm的是中间孔镀锡的

网友:
做成一个元件的话就可以实现。比如任一个via 孔为元件的pin。周围加7个via。中间加一个mechenic的非镀铜孔,加一条粗线就可以实现了。

网友:
中间的孔是非金属化的就可以

网友:
用FPM生成后,改改PIN为NP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如果让表层甜甜圈焊盘内径大于机械孔径,应该怎么做呢?

网友:
这个孔的俗名叫 星月孔

网友:
我做就会出现DRC,真郁闷,我们库里有!

楼主:
能否发个symbol上来,搞了好没久,没弄明白怎么做。

楼主:
主板上的孔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