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HDL编译错误,请大家指教

楼主(2009-10-26):
:) 下面的程序是一款CCD的驱动程序,clk1=2MHZ,enable主要是控制sh的周期是10us还是10ms icg的周期不变始终为10ms,delay用于控制sh、icg的延时0.5us。编译错误见最下方,小弟把clk和enable的位置换了一下即先判断clk1上升沿然后在判断enable问题就解决了,麻烦高手帮忙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还有j就是程序的代码有没有可以优化的地方呢,谢谢大家!
--CCDshixu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entity divclk is
   port(clk: in std_logic;
        start:in std_logic;
        enable:in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        o_m_clk  out std_logic;
        o_sh,o_icg  out std_logic;
        stop out std_logic);
end divclk;
architecture behave1 of divclk is
constant halftime :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:="0101";
signal divcounter: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--shizhong fenpinjishu
signal shcounter : std_logic_vector(13 downto 0);--tiaozheng sh zhouqi he zhan kong bi
signal icgcounter :std_logic_vector (14 downto 0);--tiao zheng icg zhouqi he zhan kong bi
signal delay :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--shixian ICG/SH de mai chong jian ge
signal clk1: std_logic;
begin
P1:process(clk,start)--24MHZ,12fenpin
   begin
     if start='1' then
       clk1<='0';
       divcounter<="0000";
     elsif clk'event and clk='1' then
            if divcounter = halftime then
               clk1 <= not clk1;
               divcounter <= "0000"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divcounter <= divcounter + 1;
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if;
     o_m_clk <= clk1;
   end process P1;
P2:process(clk1,start,enable)
begin
     if start = '1' then
        delay <="00";
        shcounter <= "00000000000000";
        icgcounter <= "000000000000000";
        o_sh <= '0';
        o_icg <='1';
        stop <= '0';
     elsif enable = "01" then
        if clk1'event and clk1='1' then
           if icgcounter <"100111000100000" then  -- 20000分频产生10ms的周期
              icgcounter <= icgcounter +1;
              if icgcounter <"000000000010100" then
                 o_icg <= '0';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o_icg <= '1';
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icgcounter <= "000000000000000";
               stop<='1';
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if delay = "01"  then
              delay <= "00";
              if shcounter < "00000000001001" then  -- delay用于产生ICG、SH的脉冲间隔0.5us,10us SH
                 shcounter <= shcounter +1;
                  if shcounter <"00000000000101" then  o_sh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o_sh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shcounter<= "00000000000000";
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delay <= delay +1;
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end if;

     elsif enable = "10" then
        if clk1'event and clk1='1' then
           if icgcounter <"100111000100000" then  -- 10ms ICG
              icgcounter <= icgcounter +1;
              if icgcounter <"000000000010100" then
                 o_icg <= '0';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o_icg <= '1';
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icgcounter <= "000000000000000";
               stop<='1';
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if delay = "01"  then
              delay <= "00";
              if shcounter < "10011100010000" then  -- 2次10000分频delay用于产生ICG、SH的脉冲间隔0.5us,10ms SH
                 shcounter <= shcounter +1;
                  if shcounter <"00000000000101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o_sh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o_sh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shcounter<= "00000000000000";
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delay <= delay +1;
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if;
   end if;
  end process P2;
end behave1;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stop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o_icg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o_sh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0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1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2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3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4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5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6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7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8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9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10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11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12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13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icgcounter[14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 (10821): HDL error at divclk.vhd(42): can't infer register for "shcounter[0]"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
model
Error: Can't elaborate top-level user hierarchy

楼主:
怎么没人理呢?

网友:
错误太多了 得一步一步找 一下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没人里

网友(2010-05-15):
    爱莫能助

网友(2012-02-24):
    这么长,自己慢慢找吧,细心点总能找出来的

网友:
    LIBRARY IEEE;
    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 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    entity divclk is
       port(clk: 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start:in std_logic;
         enable:in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         o_m_clk : out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o_sh,o_icg:  out std_logic;
         stop: out std_logic);
 end divclk;
 architecture behave1 of divclk is
 constant halftime :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:="0101";
    signal divcounter: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--shizhong fenpinjishu
    signal shcounter : std_logic_vector(13 downto 0);--tiaozheng sh zhouqi he zhan kong bi
    signal icgcounter :std_logic_vector (14 downto 0);--tiao zheng icg zhouqi he zhan kong bi
    signal delay :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--shixian ICG/SH de mai chong jian ge
 signal clk1: std_logic;
    begin
    P1:process(clk,start)--24MHZ,12fenpin
        begin
         if start='1' then
            clk1<='0';
        divcounter<="0000";
          elsif clk'event and clk='1' then
             if divcounter = halftime then
                clk1 <= not clk1;
                divcounter <= "0000";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divcounter <= divcounter + 1;
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end if;
      o_m_clk <= clk1;
        end process P1;
    P2:process(clk1,start,enable)
 begin
      if start <= '1' then
         delay <="00";
             shcounter <= "00000000000000";
         icgcounter <= "000000000000000";
             o_sh <= '0';
         o_icg <='1';
             stop <= '0';
          elsif enable = "01" then
             if clk1'event and clk1='1' then
                if icgcounter <"100111000100000" then    --20000....32767
                   icgcounter <= icgcounter +1;
                   if icgcounter <"000000000010100" then   --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o_icg <= '0';
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o_icg <= '1';
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icgcounter <= "000000000000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stop<='1'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if delay = "01"  then
               delay <= "00";
               if shcounter < "00000000001001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ounter <= shcounter 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shcounter <"00000000000101" then  o_sh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o_sh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shcounter<= "00000000000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delay <= delay +1;
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end if;

     elsif enable = "10" then
         if clk1'event and clk1='1' then
                if icgcounter <"100111000100000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icgcounter <= icgcounter +1;
               if icgcounter <"000000000010100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o_icg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o_icg <= '1';
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icgcounter <= "000000000000000";
               stop<='1';
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if delay = "01" 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 <= "00";
                   if shcounter < "10011100010000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shcounter <= shcounter 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shcounter <"00000000000101"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_sh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o_sh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counter<= "00000000000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delay <= delay +1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end if;
   end process P2;
    end behave1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