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高手来解释下这个VHDL程序现象

楼主(2009-10-26):
下面程序一是一个模可变计数器的程序,可以实现模可变计数功能,M取0时模23,M取1时模109。不过要实现切换后立即按新的规则进行计数(比如,在模109模式下计数到60,然后切换,要求下个时钟到来时候就要开始0-22计数了),于是,我改动了倒数第七行,    IF CQ=AIM THEN CQ := (OTHERS=>'0'); 为   IF CQ>=AIM THEN CQ := (OTHERS=>'0'); 在Quartus II中仿真结果却出现了问题,结果变成了模20和模100的了,百思不得其解,敬请高手赐教,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
     另外附上程序二为可行的一个程序。
     拜谢!
程序一: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ENTITY KBJISHU IS
    PORT (CLK,RST,EN,M: IN STD_LOGIC;
          CQ1,CQ2,CQ3 : OUT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) ;
END ENTITY KBJISHU;
ARCHITECTURE ONE OF KBJISHU IS
    SIGNAL AIM : STD_LOGIC_VECTOR(11 DOWNTO 0);
BEGIN
   AIM<="000000100011" WHEN M='0' ELSE "000100001001";
ROCESS(CLK,RST,EN,M,AIM)
    VARIABLE CQ: STD_LOGIC_VECTOR(11 DOWNTO 0):= (OTHERS=>'0');
EGIN
    IF RST='1' THEN CQ := (OTHERS =>'0');
        ELSIF  CLK'EVENT AND CLK='1' THEN
           IF EN='1' THEN
              IF CQ(3 DOWNTO 0) < 9  THEN CQ := CQ+1;
                ELSIF CQ(7 DOWNTO 4)=9 THEN CQ := CQ+103;  --后两位出现99,进行调整
                ELSE CQ := CQ+7;   --个位出现9,进行调整
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END IF;
     END IF;
    IF CQ=AIM  THEN CQ := (OTHERS=>'0'); --循环控制,在达到23或109时清零输出
    END IF;
    CQ1<=CQ(3 DOWNTO 0);
    CQ2<=CQ(7 DOWNTO 4);
    CQ3<=CQ(11 DOWNTO 8);
ND PROCESS;
END ONE;

程序二: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ENTITY KBJISHU IS

PORT (CLK,RST,EN,M: IN STD_LOGIC;

CQ1,CQ2,CQ3 : OUT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) ;

END ENTITY KBJISHU;
ARCHITECTURE ONE OF KBJISHU IS

SIGNAL AIM : STD_LOGIC_VECTOR(11 DOWNTO 0);

BEGIN

AIM<="000000100010" WHEN M='0' ELSE "000100001000";

PROCESS(CLK,RST,EN,M)

VARIABLE CQ: STD_LOGIC_VECTOR(11 DOWNTO 0);

BEGIN

IF RST='1' THEN CQ := (OTHERS =>'0');

ELSIF
CLK'EVENT AND CLK='1' THEN

IF CQ < AIM THEN

--
循环控制,在达到0-220-108范围内循环

IF EN='1' THEN

IF CQ(3 DOWNTO 0) < 9
THEN CQ := CQ+1;

ELSIF CQ(7 DOWNTO 4) = 9 THEN CQ := CQ+103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后两位出现99,进行调整

ELSE CQ := CQ+7;
--
个位出现9,进行调整

END IF;

END IF;

ELSE CQ := (OTHERS=>'0');

END IF;

END IF;

CQ1<=CQ(3 DOWNTO 0);

CQ2<=CQ(7 DOWNTO 4);

CQ3<=CQ(11 DOWNTO 8);

END PROCESS;

END ONE;

网友:
我用active仿了一下,改动后可以实现(比如,在模109模式下计数到60,然后切换,要求下个时钟到来时候就要开始0-22计数了),不过需要在CQ定义时赋0值(VARIABLE CQ: STD_LOGIC_VECTOR(11 DOWNTO 0) := (OTHERS=>'0');)。

楼主:
首先感谢你的热心指点,不过我现在用的是Quartus II软件,而且关键是问为什么我的那个改法会出现模值改变了的问题。
如果有可能还望再次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