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帮看看怎么回事??

楼主(2009-10-26):
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HFZW9XZUQ04]SODUOLVD~IK.jpg   为什么没有丝印,颜色设置OK,放到板上就没了

网友:
因为你长得太帅了

网友:
因为你长得太帅了
引用 网友A:

因为你眼睛太大了。哈哈

网友:
看你的丝印是放在ALL LAYERS 或者是SICK SCREEN 层,再看你出GERBER时出的时候选的是什么层。再确定。这个错我也有犯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