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单独显示某个元件的飞线

楼主(2009-10-26):
如题,有没有这个功能

网友:
有。你拖动元件的时候

网友:
选中网络的那个元件引脚,按F6,然后按ctrl+H高亮就可以了

网友:
全错,就样就OK!

网友:
还是不太会呀。

网友:
点击元件,看网络,一般在窗口的左下脚,然后ctr+alt+n。进入像5楼的网络设置表,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