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D9中总显示高亮

楼主(2009-10-26):
请教各位高手,本人在使用AD9的时候,自己制作了一个封装库文件*.pcblib,TOPOVER层和TOP层的线距不足0。254(默认布线间距为0。254)时,在PCB编辑环境下,会有高亮显示(DRC错误!)
这个问题在protel 99SE中没有出现过,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。
谢谢!

网友:
有两种可能:1、器件间距的问题,一般默认的器件间距是10mil,你把器件间距关了看下
            2、PCB中导入了ROOM,器件在ROOM内或ROOM外,删除ROOM,看下是否还有DRC
没图不能说明问题啊,不过你可以试下看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