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尺寸标注有时候用起来很不爽

楼主(2009-10-26):
觉得pads2007尺寸标注有时候用起来很不爽,不知道是哪里没弄对还是什么?我想标对角线的长度,可以做到吗?另外我想测量两个焊盘中心的精确距离又是否可行呢?测出来的总是元件的外框尺寸.

网友:
1.对角线:选dimensioning toolbar-->aligned,图中右击:选do not snap,选对角的两点标注6 ^- b, t: f0 f4 s7 h
2.焊盘测量:选dimensioning toolbar-->horizontal或者vertical,图中右击:选snap to center,选标注的两焊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