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一个Shape分割成两个Shape?

楼主(2009-10-27):
昨天同学在做项目的时候问道这个问题,例如有下面这样的一个Shape,
在不删除重画的情况下(这个shape还好,就怕碰到复杂的,实在不想重画),如何实现从中间把它切成两个shape。

Shape Void只能在shape内部,刚开始想用anti-etch后来发现也不太可能,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吗?

网友:
导出到autocad,切开再导进来。

网友:
用Shape Void在中间挖空。然后再把边界挖了!

楼主:
用Shape Void在中间挖空。然后再把边界挖了!
引用 网友A:

你试过?

网友:
    在shape的层面画一条etch,然后避开,就ok了,但是要设置好shape和线的距离

楼主:
    在shape的层面画一条etch,然后避开,就ok了,但是要设置好shape和线的距离
引用 网友B:

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