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支招一个严肃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27):
我在画一个非规则形状的焊盘,大致也就是长方形的。
焊盘上面需要打6个过孔,结果把焊盘做到元件封装里头的时候显示如下:问题一:这个封装正确显示了那个多孔的焊盘么有?如图一所示
我在pad designer里面是这样设置的:问题二这个设置正确么?如图二所示
最后在我的brd文件里面显示如图三所示,不知道错在哪里,六个过孔没有显示出来,请路过的高手们支招哈,感激!

感谢nathon
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
是软件设置的问题,现在公布出来,以后大家便于查看
菜单setup->design parameters->display(标签)->enhanced display modes->display plated/unplated holes把以上两个选项勾上就没问题了
再次感谢nathon的关注

网友:
过孔应该有显示才对。把你的焊盘文件发上来看看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大侠支持,马上发过来

楼主:
就是一直打不出过孔来,只有一个
有一张关键的图忘发了

楼主:
六个过孔只有一个中间层,不知道原因是否在这儿

网友:
将你的焊盘放到我封装里 没有问题啊。效果见贴图

网友:
因为没有shape文件 我改成了矩形。

楼主:
我的丢到元件的封装里面也没有问题的,就像我的第一张图一样,但再把原件封装放到pcb上就没有孔了,我一层一层的查看了还是没有
如下面两图:

楼主:
我这个焊盘连接到地网络,但是pcb里只有一个过孔,如上图所示

网友:
我上面的图是从pcb上上抓的

网友:
在做封裝的時候不需要打孔啊,在板子上打也可以啊

网友:
恩,这种孔一般不做上去,在画板时打进去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下问题可大了?不晓得那个地方处问题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可不可以把你的pad designer的图抓上来我看 一下呢
不晓得什么地方设置有问题...

网友:
解决没有?

网友:
我也是很疑惑的呀!

楼主:
谢谢nathon
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
是软件设置的问题,现在公布出来,以后大家便于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