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t时单板烘烤时间?

楼主(2009-10-27):
大家好,目前我们加工的一批单板,部分出现pcb的气泡现象,分析结果为pcb预热时间太长,厂家预热了24小时,请问大家一般加工之前需要预热多久?是否是这个导致pcb气泡,我们用的是neclo4000的材料,性能较好。

网友(2010-01-07):
一般预热只要4小时就够了。

网友(2010-09-01):
我只看看,我不说话,嘿嘿  ^_^

网友(2010-10-10):
2-4小时

网友(2010-12-24):
你选的制造商不懂工艺?那里用预热那么久。预热的温度在120度。2~4小时足够

网友(2011-07-26):
是不是温度过高呀,和时间关系并不大

网友(2011-12-11):
时间跟板厚有关系么?预热的目的是什么?

网友(2012-01-10):
预热时间长而导致气泡?很疑惑。
想问一下楼主此问题是否结案?如何?
PCB起泡,是铜箔与基板之间起泡,还是基板本身起泡?
我知道的可能的原因,一个是PCB生产中黏结胶不良,一个是PCB吸潮后骤热。

一般SMT生产前预热的目的是为了驱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