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宽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27):
看《信号完整性分析》书中,有句话:在使用模型进行分析时,一定不要让信号的带宽超过模型的带宽,其中信号的带宽指什么,模型的带宽有指什么?

网友:
可以理解为待测信号和示波器带宽的关系
信号的带宽==》待测信号带宽
模型的带宽==》示波器带宽
PS:这里忽略了探头带宽的影响

网友:
看《信号完整性分析》书中,有句话:在使用模型进行分析时,一定不要让信号的带宽超过模型的带宽,其中信号的带宽指什么,模型的带宽有指什么?
引用 网友A:

模型在萃取時會設定一個帶寬 (為了數值計算量的考慮),也就是高於帶寬的資訊未被解析計算,若是你加注的信號比這個模型的帶寬還寬,那這信號的高頻部份就無法響應,就得到一個不完全正確的結果。

网友:
信号的带宽可以这样理解:信号的工作频点;
模型的带宽:模型能满足工作频点下的要求

网友(2010-02-09):
信号带宽:时域信号经傅立叶变换对应着频域里一系列频点上的能量之和。其中90%能量限制在一个频点范围以内,这个频点就是我们说的信号带宽。通常我们把功率下降一半即3dB时候的频点称为3dB带宽。
带宽其实准确的名称都需要一个前提,即我们对性能的定义达到什么标准其值称为某某带宽。
所以模型带宽是指在某个频点范围内模型的某项性能满足要求,这个性能可能是插损,可能是回波损耗等等

网友:
楼上的都很专业
我说个通俗点的
比如我们仿真的信号是200M的,这里的200M只是他的频率
带宽和上升时间有关系,200M的信号频率,信号周期5ns,信号的上升时间大约1/5到1/10周期左右
也就是0.5ns到1ns,我们可以假定是0.7ns
信号的带宽计算公式为0.35/Tr=0.35/0.7ns=500M
即此信号的带宽在500M左右

而仿真模型的带宽,比如我们从PCB中提取传输线的参数
这个参数是需要设置带宽的
这里单从模型的带宽来说,带宽的范围大小并不影响模型本身的精度
因为高带宽会cover低带宽
但如果设置得很高的带宽,比如10G带宽
一方面可能会造成不收敛的问题,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,导致数据浪费,延长仿真时间
所以模型带宽要适当选取,但不要低于信号带宽
因为如果低于信号带宽,则仿真会不准确

网友:
袁老师解释好精辟啊。中国的bogatin

网友(2010-03-24):
以S parameter来说
由于它是全带宽的
所以无论你提前模型带宽达到多高频率
撇开工具的算法,它都是正确的

带宽的大小设定与文件的大小一致
如果仿真的信号的带宽比S parameter高的话,高出的频段,软件是跑不出结果的,因为没有对应带宽的数据

网友(2014-04-17):
解释很通俗易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