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llegro16.0 DXF 导入后,怎么操作,谢谢!

楼主(2009-10-27):
如题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(2011-05-11):
在ALLEGRO中导入DXF外框文件具体方法:
1.File-->import-->DXF... 进入DXF In对话框
2.选定好路径,设置好单位(在CAD做的DXF文件中单位一般为MM,所以换一下,否则有时会遇到导入后的外框图变得很小<成MILS了>,等导入完成后改回MILS再进行PCB布元件等操作),勾选Incremental Addition,单击Edit/View layers...
  (注:若外框图本身是从ALLEGRO中导出,再导入时可以不必设置单位了,道理很简单……)
3.勾选Select all,在Class中选择BOARD GEOMETRY, subclass中选择相应项(一般为DIMENSION做为外框参照,导入后,再在OUTLINE层中绘制外框文件)
4.单击MAP,单击OK,单击IMPORT,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