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层孔的delay怎么算

楼主(2009-10-27):
如题 不同层孔的delay是不 一样的,是根据什么来算的

网友:
Z-delay,用于计算过孔在z轴方向上的延时,在Cadence的英文教程上看到过,没用过。

楼主:
哦,是这样啊

楼主:
z-delay在那里呀,没有找到

网友:
Z-Axis Delay在Setup>Constraints>Modes中的Electrical Options栏中,还有Pin Delay等选项。

楼主:
找到了,谢谢楼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