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的生产流程是什么样的

楼主(2009-10-27):
如题,很想知道,希望您的回应

网友:
裁板----钻孔-----电镀-----线路-----防焊----喷锡----文字---成型---后处理
' B! ^1 x3 i4 T, {8 u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  中间的每一个间断又会分好多步骤,如果是做比较复杂的板子  线路要做两次即内层和外层线路

楼主:
嗯,不怎么详细啊

楼主:
跟我之前想的有好几处不一样(顺序不大一样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