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让FM收音机效果好

楼主(2009-10-27):
对付FM有什么好招没。

网友:
胡乱说几点:
1. 收音供电部分的滤波很重要尤其是针对高频部分(百M左右正是FM的频带)
2.收音部分远离易产生骚扰的源
3.独立的干净的收音地
4.pcb上的天线信号线宽12~15mil(我当时是考虑天线特征阻抗75,芯片50ohm,来仿的天线效率不知道是否准确,实际的板子效果还可以)。
其实相关的还很多,比如降低你整机的EMI水平,收音软件的修改等。

网友(2011-12-30):
支持楼上,但不全面!

网友:
不好意思我想到的也仅仅是二楼的那样多,但是想的还没有他那么仔细,上面的能给点详细的东西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