斑竹求救啊 ESD过不了

楼主(2009-10-27):
我的mcu用的是S3C2440 就一个核心板  把所有的引脚都连接到排针上 核心板就两个SDRAM和一个FLASH
我发现我只给核心板供电 外围的都不接 发现系统 空气接触放电2000V都过不了 怀疑是电磁辐射过去的  用手去触摸排针都会重启  我想问下像这样的核心板最小系统怎么做静电保护

网友:
贴个图嘛

网友:
布板时要注意高速信号及复位信号的走线;不用的I/O口进行内部上拉或下拉处理,并置为输出;在管脚上加ESD管。
加ESD管最有效,但成本过高。最好先找到敏感的管脚,再进行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