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C skill可以把你PCB中的DRC错误都集中列表出来

楼主(2009-10-28):
DRC Walker

DRC Walker
可以把你PCB中的DRC错误都集中列表出来,当你选中对应的DRC错误时,可以使用ZOOM to
DRC自动把屏幕移动到DRC所在的地方,并进行放大。

1. 下载附件后,解压放入PCBENV目录下,在allegro.ilinit文件中添加一句
load("drc_walk.il")   请注意是否为英文引号。

2.
重开ALLEGRO,执行Command>drc walk命令调用,

楼主:
好东西为什么没有顶呢?

网友:
兄弟,此份在16.以上就不能用了,有没有更新的啊

楼主:
    3# 天涯共线 对不起,我也没有办法。那里面有原程序,你看看能不能修改!!!

网友:
    哪位高手该个16.x能用的啊

网友:
    哦,我说怎么不好用呢

网友(2010-06-08):
    是不错 ,可是 或者说 能不能这样  把当前的DRC只显示 然后 暂时屏掉其他 的DRC。这样或许更好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