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导入ALLEGRO时的Device文件怎么生成

楼主(2009-10-28):
我是用第三方软件生成netlist,(other),导入网表时也就需要device文件,请问怎么生成这个文件,能不能具体点,非常感谢!

网友:
需要从封装中生成,FILE中

楼主(2010-03-12):
请问是在ORCAD里面还是在ALLEGRO里面啊 ?我怎么找不到呢?

网友A:
Allegro中,做好一个封装后,点File,Create Device。

网友(2011-08-22):
引用 网友A:
Allegro中,做好一个封装后,点File,Create Device。

请问生成了device后在allegro里面又需要怎样设置?像pad和symbol都需要在setup目录下面选择路径

网友:
放在同一个目录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需要放在同一目录下面才行!

网友(2011-09-30):
为什么我的 allegro15.7 中没有create device 选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