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16.0有椭圆型钻孔时出GB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28):
    用15.5方法出.DRILL层无法显示椭圆标示.哪位大虾可以知道下!!!
16.0有什么特殊设置(我用16.2出就可以出来))

楼主:
    有没有兄弟顶上去

楼主:
    出GB步骤没有问题 除了GB钻孔层文件不显示椭圆的标识  其他层面文件
都可以跑出椭圆PAD出来  标识大小设置也没问题  有没有高人指导迷津

网友(2010-01-27):
    椭圆孔钻孔文件要单独出一个NC ROUTE文件.

楼主:
    我记得14.2之前需要出 但之后不是可以直接在GB上显示了吗
15.2 跟16.2就可以跑出来

网友:
    artwork.exe有问题。我装的15.2就有这个问题,后面从别处找了一个artwork.exe替换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