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orcad16.2生成Netlist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28):
求助:orcad16.2生成Netlist的问题
各位大侠:本人小菜鸟一只。有如下问题求助大家:在orcad16.2 中DRC检查已经通过,封装信息也已经添加,但是就是不能创建网表,是不是因为是Vista系统的原因啊???
而且不会出现提示信息:
在截图中该怎样设置呢?还是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设置呢?

网友:
似乎没有输出路径

网友:
好像在SETUP中

网友:
在setup中指定要输出的目标路径。例如D:\newprj\....

楼主:
好的,我试试,谢谢啊!

网友:
似乎是兼容性问题。楼主解决了没?

网友(2010-09-06):
你使用的系統是不是vista or win7 ? 是的話你要將orcad執行檔按右鍵選''以系統管理員身分開啟'',這樣就可以了。試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