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is

楼主(2009-10-28):
Distributed Traces – Rule of Thumb这句话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上下文呢?

网友:
Distributed Traces – Rule of Thumb这句话是什么意思?
引用 网友A:

Rule of Thumb : 我譯成 " 經驗法則"
Distributed Traces : 可能是與 Lumped Traces 相對的描述,若是你知道什麼情況是 "分佈" ( Distributed ) ,
什麼情況是 "集總" ( Lumped ),參酌前文後意,可能就可以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