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连通性检查出错?

楼主(2009-10-28):
请问各位大虾:我的pcb设计中明明已经有走线连通,为什么connectivity检查时还会报错啊???

网友:
看到还有很多飞线怎么能叫全连了?

网友:
用的是PADS2007么,如果是的话。把VIA里的STITCHING VIA全部勾掉

楼主:
是啊,物理上我是用走线连通了的,但是有的飞线还是存在,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:
把VIA里的STITCHING VIA全部勾掉的话,stitching via的错误消失了,不过还是有些明显连通的via或引脚上会报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