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allegro中怎么对齐元件 初学!!

楼主(2009-10-29):
求助!!allegro中怎么对齐元件 初学!!

网友:
Route>Route Custom...,进入Allegro PCB Router。
在Allegro PCB Router中右键,选择Align Mode.
首先选中需要对其的元器件(如U1, U2, U3),然后在选中参考的元器件(U4),U1, U2, U3就会自动和U4对齐。
这是我最常用的方法。应该还有其他方法,在论坛里搜索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软件版本?

如何控制间隔呢??

网友:
    一般摆元件,只要开格点5就好了,很方便,也就是g5

网友:
    有skill.你去一全就行!

楼主:
    感谢大家的回复

网友:
    在PCB EDIT里单击右键选application Mode=>placement Edit就能实现元件对齐功能。SPB16。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