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管脚配置问题?高手来解答,谢谢

楼主(2009-10-30):
在hyperlynx8的例子中有个mainboard.hyp打开后
警告错误如图所示,知道原因的人解释下,谢谢

网友:
你是通过ref文件进行model mapping
但你的model中没有V1的模型(模型中没有定义pin number为V1的模型)或者comp2的V1 的引脚类型同model中的不匹配(如模型中V1对应输出,而你的comp2的V1在package的pin definition时定义了输入)

model mapping是个很严格的过程
有些许不一致就会erro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