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,用anti Etch分割内缩25mil的平面,分割完平面外扩了25mil,这是为什么呢?

楼主(2009-10-30):
请问大家,用anti Etch分割内缩25mil的平面,分割完平面外扩了25mil,这是为什么呢?谢谢!

网友:
没听明白,能不能上个图?分割完怎么会外扩呢,是不是没有rout keepin啊

楼主:
谢谢是这样的,我要做一个power层的shape,它要内缩gnd层shape 25mil,而gnd shape 与 route keepin线重合,所以我每次用anti Etch分割power层shape时,power层的shape就会外扩到route keepin 线上去,我是这样做的,先把keepin线内缩gnd层shape25mil,然后再去分割就行了,最后分割完再把keepin线外扩25mi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