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BIS的配置问题?

楼主(2009-10-30):
关于IBIS的配置问题
1、我PCB上的FPGA的管脚和商家提供IBIS模型中的管脚不一致,不知道如何分配?
2、商家提供的IBIS模型中的引脚和它的*.pkg的引脚名称不一致,而且数目也不一致,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?
PCB封装图如下
管脚引脚名称第一排是U1.A1\U1.A2....
第二排是U1.B1\U1.B2.....
以此类推名字

下面是商家提供的virtex5.ibs模型
引脚名称完全不一样

希望大家给点建议,在此谢过了
附件是ibs模型和.pkg文件

网友:
商家提供的模型到底到哪里下载的啊?怎么下载,呵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给个连接
自己找需要的IBIS
http://www.eigroup.org/ibis/ibis%20table/models.htm#I

网友:
选择正确的“[Model]  ”就好。
FPGA的优势就在于可配置性,其引脚对应何种电平类型([Model] )也在于ISE中的具体配置,所以不可能提供普适的模型。
如果xilinx给你的FPGA其引脚类型已经固定,你还会用FPGA吗?

网友:
请先阅读你要用的FPGA的芯片数据手册,根据你实际的管脚配置情况,选择相应的模型管脚类型,首先你要看懂module里的管脚定义。电平值、输出电流、管脚类型等等!

楼主:
在如果进行快速仿真,模型配置:芯片每个管脚对应Module的Pin需要一致!
现在遇到的问题:是芯片管脚和Module中的管脚名称和数量都不一样,难道需要选择芯片每个管脚指定到Module中的Pin?FPGA除去电源和地也有好几百个管脚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