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网表导入PADS时出错!请高手指点!

楼主(2009-10-30):
各位高手,小弟初学orcad,在将网表导入pads时出现警告(如附件所示)提示,,另外还有错误记录,我贴上来,高手帮我分析下!不胜感激!Reading file --  E:\Windows\winsxs\Policies\net.asc
*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
*PADS-PCB*
**INPUT WARNINGS FOUND**

网友:
如果没有其他的警告就没有问题

楼主:
谢谢二楼的讲解。出现这种告警是不是因为我的ORCAD版本太低导致?

楼主:
经过摸索,我自己搞清楚了,不会出现上面的警告!操作如下:

楼主:
在生成网表的对话框前选中“create pads BGA netlist"即可解决类似问题。
欢迎网友实际验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