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提取元件

楼主(2009-10-31):
如果有 个原理图,我 想把上面的 元件加入我的 元件库中,怎么样提取,我 是 菜鸟

楼主:
谢谢解答的人

网友(2009-12-02):
打开你的原理图,会看到有Design Cache,再打开你的库,把Design Cache里的元件拖到你的库里。

网友:
我从来没有做过庫,一直都是复制复制再复制,呵呵

网友(2010-01-09):
最简单的方法:
1.打开原理图,右击Library,ADD FILE,打开你自己创建的库
2.在Design Cache中选中你想加入自己库的元器件
3.按CTRL键,用鼠标直接拖进来,光标移到.OLB那一行

网友:
想要哪个就拖哪个,一拖一大把,实际上就是复制过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