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求高手指教

楼主(2009-10-31):
《图1》

《图2》

请问图1是pads LOGIC封装后的原理元件,但没有电源脚显示,如何可以做到图2有电源脚显示。如何设置??

网友:
1. pads logic 中的signal pin是不显示,但你可以选中该gate,按alt+enter,选sigpins,修改它的signal name,以连接不同的net。
2. 如果是你自己做的part,可以做成单一gate,而不用signal pins。

楼主:
先多谢ddcen 回复,同一个元件封装有4个part,但电源与地PIN同时与4个part
显示而电源与地PIN 号码不变要怎样做。如A  part PIN号码为1,2,3,而电
源和地分别为7,14,B part PIN号码为4,5,6,而电源和地也为7,14,请指
教,谢谢!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同一个part,有4个gate(A、B、C、D),每个gate是3个pin,7和14pin是signal pin。
可以把这个part的14个pin全做到CAE decal,用一个gate,而不考虑是否是signal pin。
不知道对不对:)

楼主:
我试了很多次,但还没有成功,请详细说来,谢谢!

网友:
那你还是用orcad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