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

楼主(2009-11-01):
求教怎么把别人做的库加入protel自带的库中,谢谢。

网友:
为什么要加到自带的库啊?
  那样库边大了反而不好找

就直接用别人做的库额文件格式都是一样的
  。。
   如果要加的话
  你可以直接打开两个库
选择复制 粘贴
很快就好了

网友:
直接安装就可以了,不需要加上去,没必要的库则无需安装,这样效率会更高

网友:
直接做你自己的常用库就可以了,不需要加进PRPTEL库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