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做板问题

楼主(2009-11-02):
PCB在发给打板厂商做板的过程中,加工工艺有这样一个要求:过孔塞绿油或者不塞绿油,有什么区别,各有什么好处呢,什么样的板子适合过孔塞绿油,什么样的板子适合过孔不塞绿油呢

网友:
请教,请教

网友:
过孔塞绿油的好处在于SMT加工的时候由于温度过高导致锡液乱飞导致PCB上的某些元器件短路

网友(2011-05-13):
原来是这个原因啊
应该是叫:绿油覆盖过孔

工艺上要求很繁琐呢 呵呵呵

网友:
过孔盖绿油很简单的做法,何必说的那么神秘?

做法: 选中所有需要盖绿油的过孔,比如 所有 12mil/22mil 过孔, 打钩 specify expansion value (指定绿油外扩值),填入 -40mil

说明:标准设置里,一般是绿油比过孔外环大 4mil 或 2mil ,可以改的。我们指定为-40mil时,就完全没有绿油开窗了!

有人问:为什么不在 D,R 规则设定里修改呢? 其一,别人或你自己无意修改了D,R 设置怎么办呢? 其二,有些特殊的
                过孔,比如 24mil/40mil  大过孔我们希望做散热过孔,不需要盖绿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