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是否可以模块化布线

楼主(2009-11-02):
大家好:
     请教大家,allegro中是否可以把一些常用的电路设置为模板,布线的时候,这部分电路直接调用,放置即可,省去了每次都要布线这部分电路的麻烦,不知大家是否有什么好的办法

网友:
好像可以,周景润《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(第二版)》里面介绍过设计重用!但是没用过!
这个,问问版主吧,最好有个例子!!

网友:
这个肯定可以的,就是常说的复用功能。ORCAD结合ALLEGRO起来用,比较强大

楼主:
黑月提醒的好,翻阅了一下书,的确有这方面的介绍,就是在生成GENERATE PART的时候,总是出错,生成不了不明白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