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异形焊盘的钻孔如何设置

楼主(2009-11-02):
假设做了如下图所示的异形焊盘R1,请问R2中的参数应该如何设置呢?谢谢

R1

R1

R2

R2

楼主:
如此大个BBS,竟然没人能解,唉!

网友(2010-04-18):
r1不是在R2中设置的,R2只能弄出个小的焊盘.要弄出R1的话,你要铺铜处理.

网友(2010-08-03):
应该把R1当一个元件来处理吧

网友(2010-09-22):
如果 R1做焊盘 哪就不要加绿油  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