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ORCAD导入VALUE值

楼主(2009-11-02):
求助,,,怎么用从orcad生成的网表  在pads中能显示VALUE值,,,
  r( K6 |' {, f: E我按照网上的方法,在PCB footprint  后加了 {value} ,如附件贴图所示   可还是不行 ,, 求助是什么问题,是不是还有哪里需要设置

网友:
    不行是指什么.PADS 中点下零件,看下左下角属性栏中有没有显示.

网友:
    V要大写才可以

楼主:
    对 ,就是指 点下零件,左下角属性栏中没有显示.   ,V要大写吗?  好像和大小写没关系吧 ????

楼主:
    如果能把VALUE值导进去的话,,,焊样板的时候 方便很多,,,哪位大侠能帮下忙呀

网友:
    v要大写的!

网友:
    在PADS中在空白处点右键,选择select component 然后按CTRL+A,将所有元件选中,然后按键盘上CTRL+Q,切换到Labes标签页,点击大图标,出来一对话框,从上面的下拉框选择VALUE。然后点确定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不是不行,而是楼主在元件Value中加上一些不规范的符号,比如空格,中横杠等,关键是要多学习,出错的时候也可以看看错误提示,然后依此来修正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