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封装库管理的问题?

楼主(2009-11-02):
大家有什么好办法管理allegro的封装库?感觉一堆pad shape flash package放到一起,还有好多的log文件放到一起好乱,大家都怎么弄得?

网友(2011-08-29):
也想知道,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原先我是把每种文件都放入独立的文件夹里面,以为这样管理起来会更高效,结果很多库是从别人的板子扣出来的,尤其是xilinx和altera的开发板,很多封装是15.7的,使用的时候需要更新一次,生成新的psm文件和device文件才能用,但是生成的psm文件和dra文件在一个目录里面,需要手动移动到装psm文件的文件夹里头,特别麻烦,自从把所有的文件放一个文件夹后,库的路径少了,更新也没有那么麻烦了(自动替换,反正在一个文件夹里)

网友:
    设置log文件的路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