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全局设置PADS2005里的原件标号的字体和尺寸

楼主(2009-11-03):
如题:怎样全局设置pads2005里的原件标号的字体和尺寸,每次都是一个一个的设置,太麻烦了,希望高人指教

网友:
    用过滤器,只选Lables , Ctrl+a ,就只会选中标号.右键属性中更改字体和尺寸.

楼主:
    明白了  非常感谢!

网友:
    有时候字体不一样,就不可以哦

网友:
    楼上的说的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0-05-24):
    有时候字体不一样,就不可以哦
引用 网友A:

        选中后,将字体一改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我以前还是CTRL+一个一个选中啦在改的 今天又学了一招 呵

网友:
    八错八错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