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怎么设置pin与shape连接时的thermal relief线宽?

楼主(2009-11-03):
top层的pin与pin用shape连接,这就需要做pin的theral relief,如果Dynamic shape global parameters dynamic fill设置为smooth,pin会自动十字交叉避让,但是连接shape和pin的线宽太细,我不知道在哪里设置一个rule可以实现,这个线宽为矩形pin 窄边的一半。谢谢!要不然自己去该线宽,太麻烦,谁有好的方法?

网友:
在shape——Global dynamic params....——Theremal relief connects——Use fixed thermal width of选中此项填个数值如 20,pin会自动十字交叉避让,所有线宽都是20

楼主:
能编程吗,线宽设置成矩形pin短边的一半,或者把Dynamic shape global parameters dynamic fill设置为disabled,然后通过挖void可以实现吗?

楼主:
没人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