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如何生成网表 导入PADS

楼主(2009-11-03):
1)将protel 生成 *.net 的 txt 文件格式。 SAVE 到指定的工作目录下面。
2)用一个小插件 Protel2PowerPCB.exe 。将其转换pads 能解读的文件格式 即 .asc
: 打开插件 ,点击网表文件,先学习PROTEL网表文件 打开上步得出的*.net 文件
  B:转换PROTEL99网表到POWER PCB 网表文件。 得出PADS 需要的 *.asc 的net 文件
3)先打开一个新的 PCB LAYOUT ,EXPORT——*.asc 文件。即生成 需要的PCB 文件!
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,因为软件的BUG 问题,上处生成的*.asc 是不能直接导入
已经工作的PCB 文件的,目前只能先这样导进一个新的PCB 数据,然后在导出 新的 网表,供已经
工作的PCB 文件使用!现在继续!注意:假如出现*Bad *CONNECTION* 这样的错误,可以忽略,其余的一律要检查原因。
4)将刚刚生成的PCB 数据,FILE——REPORT——POWERPCB V3.0 Format netlist
生成*.rep 的txt 文档,将其直接SAVE 至 如上的 *.asc 文件。
5)然后打开要更新的PCB 数据。TOOLS——COMPARE/ECO TOOLS
将其与未更新前的PCB 数据进行对比。有三个选项栏
A: 选择要更新的 PCB 文件
 B:选择第四步导出的 *.asc 文件
C:OUTPUT OPTIONS 下面有两个对比选项。勾选。 然后RUN ,
会有三个文档,将其与原数据不同的地方罗列出来。
最后 即生成最终要得出的网络文件。不过是 *.ECO 格式的。
然后在导入这个 *.ECO   就导入成功!

网友(2010-07-04):
楼主,我尝试了按照你的方法做,但是在导入到pads时,报错lib找不到符合的元件,pads是不是跟protel的元件差很多啊,这样的话岂不是都要重做了??求解,谢谢~

网友:
试试此方法,应该简单一点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7385-1-5.html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41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