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pb16.2怎么安装在Vista系统下面?

楼主(2009-11-03):
请问spb16.2怎么安装在Vista系统下面?
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,望不吝赐教!
我自己是在安装license manager时无法成功保存,

网友:
别装了,不兼容。

网友:
不要安装license manager,用nolic进行破解,需要用到的文件请看附件
Vista,win7都可以正常安装和使用

网友:
可以装。我在X64版的VISTA下装了SPB 16.2冇问题

网友:
capture不用在64位系统下使用

网友:
Vista可以完美兼容SPB16.2 我正在用呢 无法成功保存是权限问题 你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License Manager就可以了 另外仿真功能要另外修改License才可以用的 但如果你不用就没什么了

网友(2009-12-25):
请问楼上的,我也是在vista中安装的,design entry cis可用,pcb editor打不开,提示找不到license, 不知是怎么回事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