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如何把PCB图旋转180度,并且不删除走线

楼主(2009-11-03):
我有一个PCB, 需要把原来的PCB转180°. 但我用group rotate 功能旋转后,  走线全部被删除了.

有没有什么办法把,整个板子旋转180°. 而不改变PCB原来的走线连接.

pads2007.4的软件中. 实现.  谢谢了

网友A:
首先你要点select Anything,再选择所有内容,再点右键选择Rotate group 90,点两次就可以了
我试应通过...
楼主可以试下

网友:
赞成上面说的

网友:
mark下,待会儿试试看

网友:
实验了一把,是可以的,嘿嘿

网友B:
你也可以用reuse功能,先make reuse,然后翻转,最后再break reuse

网友:
我也试试了

网友:
你也可以用reuse功能,先make reuse,然后翻转,最后再break reuse
引用 网友B:

這個也可以

网友:
首先你要点select Anything,再选择所有内容,再点右键选择Rotate group 90,点两次就可以了

网友:
可我的BOARD层外型就选不中,为什么?

网友(2012-01-06)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点select Anything,再选择所有内容,再点右键选择Rotate group 90,点两次就可以了
我试应通过...
 ...

点2次Rotate group 90?是全部选中后连续点击2次Rotate group 90?我点第一次Rotate group 90是可以,但第2次右键不是出来一个Cancel取消的选择吗?晕了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也可以用reuse功能,先make reuse,然后翻转,最后再break reuse

这个办法可以,不错。

网友(2012-02-05):
这个办法可以,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