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象FCC这样的标志,怎样用DXF导入allegro中作成logo

楼主(2009-11-03):
我有在DXF中合并成区域,但在allegro中不能zcopy,结果FCC标志是空心的,而不是实心的,是不是哪弄得不对,请大虾指导下

网友:
这个我也琢磨过,有的板子是直接将这些符号做成铜皮,不过多数是贴的标。

网友:
这个也遇到!你可以把dxf给加工厂!让他们做!!

网友(2010-01-27):
shape->compose shape将其变为铜面.

网友(2010-03-17):
导入dxf,修改成闭合shape,compose shape填充即可

网友:
如果你都导入到Allegro里了,可以用多边形Shape按照导入的外形画一下啊,这个很容易的。